[求助] ANSYS导入GDS文件

楼主(2025-08-22):
求助ANSYS2024R1如何导入GDS文件

网友A:
先插入一个2D/3D工程,在Modeler/import这里,选择GDSII文件类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入一个2D/3D工程,在Modeler/import这里,选择GDSII文件类型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再请教下,您了解下面这个工艺文件和map文件怎么设置吗?我这边工艺文件导进去是乱的,只用map文件的话导入后没有高度和网络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
ANSYS 导 GDS需要tech文件,这个需要foundry 提供。自己改的话比较复杂,Map文件实际上就是层映射的文件,可以找后端的工程师来一块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