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衬底电阻两端

楼主(2025-08-22):
请问大家mos衬底电阻,一端接衬底,另一端接什么呢?是漏极还是源极?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你指的衬底是?硅片可以认为是一块大的电阻,纯硅的导通电阻非常大,参杂后急剧下降。对于一般的p衬底工艺,所有做在这个p衬底的nmos的衬底都通过体硅的电阻联通在一起。而对于做在well里面的电阻,通过pn结隔离,相当于pn结和体硅的电阻串联,只要pn结不导通,可以不用考虑衬底电阻。而mos的bulk端,是通过体硅上或者well上的额外注入再通过金属半导体接触的contact连出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衬底是?硅片可以认为是一块大的电阻,纯硅的导通电阻非常大,参杂后急剧下降。对于一般的p衬底工艺 ...

所以一般的硅工艺,衬底噪声相对较大,即使通过多个guardring形成低阻路径收集载流子,也还会有漏网的带来噪声。低阻路径和衬底的电阻形成并联关系,大衬底电流的mos需要更强的低阻路径避免电流注入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般的硅工艺,衬底噪声相对较大,即使通过多个guardring形成低阻路径收集载流子,也还会有漏网的带 ...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在考虑mos的体效应之后,1/gmb这个电阻,因为电阻有两端,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电阻,一端接body,另一端接哪里?是源端还是漏端,还是其他的,这个比较有疑惑

网友(点评):
哈哈哈。。。 那,想想1/gm电阻如何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在考虑mos的体效应之后,1/gmb这个电阻,因为电阻有两端,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电 ...

你先研究一下mos器件,以及mos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吧。gmbs是跨导,=delta ids/ delta vbs。 如果你看mos器件看得多,会看到有人把mos管看成水管,电流是水流,mos管 gate就是水龙头这样的比喻,衬底可以认为是另一个水龙头,但和gate有差异。实际的小信号模型比较复杂,会根据应用作简化来帮助分析和理解,gmbs和衬底电阻是两个概念。把1/gm和1/gmbs看作实际的电阻是很牵强的,只适用于少部分场景的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研究一下mos器件,以及mos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吧。gmbs是跨导,=delta ids/ delta vbs。 如果你看mos器 ...

哦哦,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