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让工具自动连接Power IO?

楼主(2025-08-23):
1,innovus做chip时,如何让core的Power PIN自动连接到IO上?

2,如果Core内部有多个电源,比如VDD1,VDD2,但是在chip上是同一个VDD11,只是要接不同位置的IO,innovus要如何实现?

网友A:
网表连接使用 globalNet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连接使用 globalNetConnect

是,如果是Signal IO,网表中有的,工具会连接,但是Power net呢?网表中不一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如果是Signal IO,网表中有的,工具会连接,但是Power net呢?网表中不一定有。
...

1. 添加IO cell, addInst power_inst -cell power_cell

2. 添加连接关系,globalNetConnect power_net -type pgpin -net power_net -singleInstance power_inst -pin power_cell_pg_pin
3. placeInstance power_inst -loc {x y} -or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添加IO cell, addInst power_inst -cell power_cell

2. 添加连接关系,globalNetConnect power_net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