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通过标准单元对比

楼主(2025-08-23):
STD_CELL LSV无法通过,L和W差距不大,但是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
错误图片如下图所示

楼主:
原因为,SCHEMATIC中的L无法自动设置成左侧版图的参数,如L自动调整成185n,导致该错误,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这个更详细的L,改变L的设置步长吗?我改变这个L,就自动跳到185n

网友:
你版图就不对吧,一般poly length哪有设置成这种值的

网友:
你设置电路无法调整成版图的值,是因为你版图上的length是不合理的,foundry不允许有这种值,电路上的数值才是合理的

楼主:
后续解决了,版图的foundry的标准单元提取出来的,后续发现是网表转原理图的时候,自动更改了尺寸,重新导入单元库,强制无法改变尺寸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续解决了,版图的foundry的标准单元提取出来的,后续发现是网表转原理图的时候,自动更改了尺寸,重新导 ...

所以是原理图的尺寸不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原理图的尺寸不对导致的?

对,转换标准单元库的时候出问题了,部分期间尺寸导入后就被微调,导致LVS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