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微带线S参数和spectre 仿真差异

楼主(2025-08-23):
各位大佬:

在ADS中提取微带线S参数如图一,提取后把S2p放到spectre里面仿真

在spectre里面发现default 和ADS中结果一致,bbspice和default差异很大,瞬态根本不对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仿瞬态主要还是看bbspice

网友A:
试试ADS生成bbspice模型之后用spectre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ADS生成bbspice模型之后用spectre仿真呢?

我没找到ADS生成bbspice的方法

网友A:
原理图菜单 Tools->Spice Model Generation -> Start Broad band 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菜单 Tools->Spice Model Generation -> Start Broad band Generator

你好
我产生了.sp3文件,这个怎么在spectre里面调用啊,没用过太难了

我看要建个symbol,然后编辑CDF来调用netlist,搞了大半天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ADS生成bbspice模型之后用spectre仿真呢?

我后面发现与Msub  PCB叠层设置有关,实际叠层设置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ADS生成bbspice模型之后用spectre仿真呢?

这个设置正常,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