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差分线mclin仿真

楼主(2025-08-24):
各位大佬:

ADS差分线mclin仿真   testbench和结果如图,

为啥S12在3G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损耗?并且单端mlin没有这种中间频率凹陷的3G频率.

把term内阻换成50Ω结果也一样

网友A:
你传输线长度设置的是0.5米,单端传输线没有这种凹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传输线长度设置的是0.5米,单端传输线没有这种凹陷?

单端没有

楼主:
怎么理解谐振,怎么解决谐振?要用带状线吗?

网友:
你好像对传输线理论不太熟悉。

你把你模型的传输线长度改成 5cm 或者 5mm,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