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BSIMProPlus进行BSIM4建模

楼主(2025-08-24):
各位大佬,我想用BSIMProPlus对MOS管进行BSIM4建模,我想问一下如果想关注噪声模型的话,应该输入什么数据啊,难道都输入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入特性曲线这个测试数据吗(我看用这两个数据建完模也有噪声参数,这个感觉不太准吧)

网友A:
做noise model 需要1/f 的data,demo里面是经验参数和measured data不匹配

网友B:
噪声模型的提参要用噪声数据,贴图中的噪声参数数值是default value,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模型的提参要用噪声数据,贴图中的噪声参数数值是default value,没调过。 ...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想请问一下,把一个实际的MOS管做成BSIM4模型一般都需要什么测试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noise model 需要1/f 的data,demo里面是经验参数和measured data不匹配

谢谢大佬,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想请问一下,把一个实际的MOS管做成BSIM4模型一般都需要什么测试数据啊
...

一般IV CV noise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