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中无法选中信号

楼主(2025-08-24):
使用verdi时,一个文件中always_off块中的信号都无法被选中,鼠标点击变成闪动的光标,同时这些信号驱动的信号(被这些信号赋值的信号)也无法自动找到driver信号。但是文件中非always_off块中的信号却没这个问题。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图中红框的always_off块中的信号都无法选择,但是下面assign语句却可以

网友:
图片没有看到.
看描述感觉你的always_off块编译器认为这一段代码不起作用, 就像用ifdef去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