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imcap必须要从上面打孔下来,不能从下层金属直接打孔上来呢

楼主(2025-08-24):
谢谢大家

补充比如是M3 M4的mimcap,下级版M3 是从M2打孔连接上来的,貌似距离很都远这会报错,需要从M2打孔到M4,再向下打孔到M3才可以,就是距离连接到下级版最近的孔需要是从M3一上的层打下来了的。

网友:
mim下极板一般是不允许直接正下方打孔下去的,如果有孔,会带来下极板的平整度问题,影响mim的制造准确性,要是下极板是工艺原有金属层,一般是可以在mim侧边往下打孔连接出去的,有的下极板不是复用原有金属层,而是新加一层mim bottom metal layer,这个层我见到的一般都是往上打孔连接出去,这样可以少一层via mask

网友:
版图是一层层堆叠的,孔也是一层,要是想形成从下面打上孔的样子,你想想需要啥样的mask,注入后形成的孔是不是会变窄变细。反之的话孔就算大点也不会影响过流能力。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孔连接上下,从上打和从下到不是一样的吗
一般孔的制作工艺都是从上往下打才这么说的啊

网友:
首先要明确mim电容要在两层金属之间做一个薄氧化层(或者高介电常数),在这层上是没法做孔的。所以只能在另一侧(有厚氧化层)做孔,所以现在只能是从上面打孔到中间的金属电极

网友:
天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孔连接上下,从上打和从下到不是一样的吗
一般孔的制作工艺都是从上往下打才这么说的啊 ...

可能我写的不清楚,我意思是比如要连M3,不能从M2连而是M2 先到M4 再到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