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cell (NAND_X1_AND_X1)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25-08-24):
请大佬解答下,类似于NAND_X1_AND_X1,INV_X1_OR_X1这样的stdcell是怎么样的结构,在pr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好处和需要注意的点吗

网友:
可以看一下stdcell的spice,画一下网表就知道了。或者是写个RTL调用下,去dc或者pt里看个原理图。我猜INV_X1_OR_X1可能是有一个或门,一个输入引脚正常,另一个输入引脚取反,不一定对。

网友:
fab提供的stdcell的文档里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