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基础东西

楼主(2025-08-25):
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比如 nmos_5v  nmos_iso nmos_lvt 他后面的5V,iso,lvt代表什么意思啊。求大佬解析

网友:
isolation,low threshold voltage

网友A:
一般5V是代表mos的Vds是5V的管子,高压域;iso是isolation意思,就是隔离的管子在工艺上会做SOI或DTI,隔离噪声或者隔离高压;lvt就是低阈值vth的管子,速度快,常用于数字电路,缺点是漏电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5V是代表mos的Vds是5V的管子,高压域;iso是isolation意思,就是隔离的管子在工艺上会做SOI或DTI,隔离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