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如何得到一个镂空的pg_regions呢?

楼主(2025-08-25):
create_pg_region M7_pg_region -polygon {{380 150} {380 3445} {2870 3445} {2870 150} } -exclude_regions {PLL_REGION_* RAM_REGION_*}
使用如上命令,只得到不规则多边形的region,不是我想要的镂空的region.

非镂空的pg_regions

非镂空的pg_regions

网友:
什么教镂空的region?

楼主:
如图所示,中间镂空了4块。

楼主:
学废了。
不必创建镂空的pg_region. 使用blockage参数即可控制在sram区别不铺PG。

set_pg_strategy pg_strategy_m7_top  -pattern {{name: pattern_core_m7_mesh_top} {nets: { VSS VDD}}} \
                                    -pg_regions M7_pg_region \
                                    -blockage {{macros_with_keepout: $macros_coll} {placement_blockages: all}}

网友:
几点pg region不能镂空(类似donut形状)

网友:
试试这个命令compute_polyg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