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cap管子漏电

楼主(2025-08-25):
芯片中用3.3V NMOS管对3.3V电源供电做decap,gate接电源,其余三端接地,现在客户发现有一个芯片有200uA漏电,Thermal分析可见芯片有一处亮点,就在一个decap电容上,按照我以前的经验,gate被软击穿了,这个概率发生的挺小的,而且目前就一颗有问题,但是客户盯着这个问题不放,实测这个fail的芯片,ESD保护都还是正常的。
我的问题是,ESD有没有可能设计的不够好让静电越过了电源上的clamp干掉了芯片中某个连接到电源和地之间的NMOS管子gate?这种情况对于大规模量产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有多大发生概率?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制造过程中某个NMOS的gate比较薄弱,导致软击穿发生?芯片都是通过了超标准ESD测试的,如何跟客户解释这个问题?或者客户想复现这个问题,有可能通过打更高的ESD来复现吗?

网友A:
就算时低压decap都很少出现击穿,高压概率应该非常低。不同于其它器件,大面积的decap是可以分担电流的,如果只从一个点跑,那有可能是不够均匀导致电流。亮点显示在decap不一定是decap导致,可以再查一下。不一定是esd,有可能是浪涌。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有可能是使用不当或者外围esd防护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时低压decap都很少出现击穿,高压概率应该非常低。不同于其它器件,大面积的decap是可以分担电流的,如 ...

几乎可以肯定是decap的gate问题,这个我还挺有经验的,这个工艺之前做耐久测试某个电路就出现过管子gate软击穿的问题(不是ESD),delayer分析到contact,可见gate上的某些CONT颜色明显和正常的管子不一样,这些CONT在SEM下看到的颜色比正常的要亮,这次这个我敢肯定也是这样,如果是你说的浪涌,有没有什么实验可以复现浪涌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可以肯定是decap的gate问题,这个我还挺有经验的,这个工艺之前做耐久测试某个电路就出现过管子gate ...

浪涌和EMC这种算是系统级的测试,芯片级esd是系统级浪涌的最后一道防线。浪涌一般就类似插拔电源和雷击这种,会有更大的能量,做整机pcb之类的人接触得更多一些,需要送到专门的实验室测试。
这种只出现一颗芯片的不会去花时间debug,因为其概率有可能是0难以复现。
这个漏电确定是送到客户那边后再出现问题的吗?有没有可能是漏筛的。

网友:
可以找下esd测试报告,esd标准一般是i-v曲线电流是否增大超过给定范围,不排除打esd后电流有变化200uA没触发esd fail。

网友:
这部分带点工作时打ESD试试,可能会复现

网友:
如果只是一颗芯片出问题,会不会是制造的良率问题。中测成测给筛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B:
我碰到过CDM导致的GATE漏电。看CDM I-V曲线还算正常,但实际上已经在漏电了,因为function不正常。你测试这个芯片的ESD到了多少,可能和我碰到的类似把,就是刚好卡在ESD边界上,漏又没漏多少,但是确实又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CDM导致的GATE漏电。看CDM I-V曲线还算正常,但实际上已经在漏电了,因为function不正常。你测试这 ...

这个不是ESD测试发生的问题,是客户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的,ESD测试都是通过的,CDM打到700V没问题,而且客户头一天刚组装完模组,第二天才发现模组有漏电排查到是我们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ESD测试发生的问题,是客户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的,ESD测试都是通过的,CDM打到700V没问题,而 ...

我想表达的就是所谓的ESD没问题,实际上可能有问题。ESD厂家判断ESD有没有问题只是I-V曲线,但这不代表Gate漏电不发生。你可以找个片子,CDM继续往上打,当ESD I-V出现明显异常直接报fail的芯片,有没有这种Decap漏电导致的发光就知道了。或者就按楼上说的,如果真就一颗芯片,没影响良率。也别管了。都3.3V的管子,肯定是大工艺,还是便宜。

网友:
我们就是ESD继续往高了打,发现相同的function失效。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们碰到过,早夭测试fail。后来我们也问过tsmc,tsmc的可靠性文档里有提到过这个,尤其是moscap+momcap叠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C:
我们碰到过,早夭测试有个别fail,后来发现tsmc的可靠性文档里有提到这种现象,尤其是MOSCAP上叠加MOMCAP的时候。
你可以去查TSMC的文档Q-RAS-01-02-020 (Version:17),我就不截图了

网友:
正经情况下clamp的结击穿应该可以保护gate-ox击穿的,这个算是所有cmos工艺ESD设计的基础;
要想复现,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CDM使劲王上怼;
栅氧击穿这种事情和设计基本没啥关系,大概率就是栅氧工艺控制的不好,能干呃事情无非就是看看wafer有没有在poly之前hold太久,看看WAT这个lot阈值有没有偏低,找foundry要要PCM参数看看栅氧数据有没有异常,打听打听这个lot的wafer中间有没有异常报废什么的;
如果都没有,那么大概率就是栅氧的defect,没办法;
不过干啥,都需要foundry的全力配合,而且概率这种事情别指望designer能搞定;

如果是我的话,我的to do应该如下:
1. 给foundry提一下,你们栅氧击穿了,这么成熟的工艺,clamp连栅氧都保不住,快点去排查一下,要不大批量爆就悲催了;
2. 加班加点快点改ATE程序,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把可能有风险的片子筛掉;
3. 找客户做一下向上预期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碰到过,早夭测试有个别fail,后来发现tsmc的可靠性文档里有提到这种现象,尤其是MOSCAP上叠加MOMCAP的 ...

请问什么叫早夭测试。。。没听过这个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早夭测试。。。没听过这个词

早夭测试,即Early Life Failure Test (ELFT),是AECQ100里的一个标准程序,这个跟HTOL有一点类似,但区别是:

HTOL是用来模拟 芯片老化几十年后的状态,但实验的芯片数量只有几十颗;
而ELFT是来模拟 芯片老化早期(比如1年)后的状态,这个实验的芯片数量要数千片,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失效率的浴盆曲线(bath-tub curve)性质;
这俩都属于Reliability的范畴,而不是ESD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你ESD实验只要过了而且还有比较大的裕量,不建议从ESD这个角度去考虑。

你就说你是不是MOMCAP叠加MOSCAP吧?如果是的话,大概率就是reliability问题。我理解本质上这个其实是跟天线效应类似,tsmc提的的解决方案也是按照天线效应的思路去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碰到过,早夭测试有个别fail,后来发现tsmc的可靠性文档里有提到这种现象,尤其是MOSCAP上叠加MOMCAP的 ...

perc和drc相关文档没看到相关的描述。没有t的账号,可以简单讲一下为什么moscap叠加momcap有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rc和drc相关文档没看到相关的描述。没有t的账号,可以简单讲一下为什么moscap叠加momcap有风险吗?
...

tsmc那个文档里没有讲其中的机理,但是看起来跟Antenna Rule很相似,只不过可能如果MoM刚好叠在MOSCAP上的话可能出现的概率更高,因为那个可靠性文档里他对Antenna的面积比要求要严得多得多。。。bypass cap面积越大,出现的概率肯定越高。

我们理解本质上也是工艺上总归有各种各样的误差、缺陷等等,总有一个(一些)最薄弱的mos管导致短板发生。但是如果这个bypasscap用在一些低阻节点(比如电源下),其实有一点点漏电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如果你是用在一个高阻节点(比如前面有大电阻用来做RC滤波的),那么这个漏电就可能导致功能出现问题。

网友D:
现在设计中的decap cell基本不会把MOS gate直接接电源或着地,有常用的decap cell电路结构可以参考。直接把gate接VDD/VSS,极易出现楼主提到的尕特oxide击穿现象。另外ESD测试中采用I-V曲线判别是否fail,是常用的简化方法,正式判别是功能性能功耗全部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设计中的decap cell基本不会把MOS gate直接接电源或着地,有常用的decap cell电路结构可以参考。直接把 ...

这句话有出处么?

网友:
ESD 產生浪涌 EOS ..

先去 cross-section oxide 厚度  ..可能量产时 变薄
CMOS process oxide  pip 那 介电层用长 , 实际上很难保证"厚度多完美"  , 没切开 cross-section 下 根本没法直接监看 介电层厚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句话有出处么?

深亚微米下数字用的dcap就是这种 PMOS+NMOS 结构啦,
不过模拟很多时候还是老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碰到过,早夭测试有个别fail,后来发现tsmc的可靠性文档里有提到这种现象,尤其是MOSCAP上叠加MOMCAP的 ...

请问具体是哪个工艺呢?我刚好现在有个项目在.18BCD GEN3上做的,就是MOS叠了M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夭测试,即Early Life Failure Test (ELFT),是AECQ100里的一个标准程序,这个跟HTOL有一点类似,但区 ...

我这个出问题的地方不是MOS叠MOM,是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亚微米下数字用的dcap就是这种 PMOS+NMOS 结构啦,
不过模拟很多时候还是老习惯

但是到FINFET工艺,T库里面自带的也有直接接到GATE的DECAP。FINFET工艺下大规模使用会出问题吗?我以前也是PMOS+NMOS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的Cap Q掉的很快,高频容值比较差,毕竟PMOS+NMOS产生了额外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