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C跨时钟域同步,多bit同步的骚操作?

楼主(2025-08-25):
由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同步,有没有将data_slow_reg[7:0]连续同步两次,得到data_fast_reg_sync0[7:0]、data_fast_reg_sync1[7:0],然后判断sync0和sync1是否相等来生效的同步方式?

这种方式虽然消耗资源多,但是可以保证不丢最后一次数据。不知道业内有没有这么做的?
问题补充:

快时钟频率最快5Mhz(IIC时钟), 慢时钟100Khz(系统内部时钟)。

设计资源希望越少越好,但是功能实现优先。

输入时钟是IIC时钟,最快27(9*3)个时钟写入一帧数据;最大连续发送数据量不可预估,完全是外部操作,且没有busy指示位。

希望最后一次写入的数据必须能同步到慢时钟域并且生效。

网友A:
慢时钟过来的 data skew 大于一个快时钟周期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时钟过来的 data skew 大于一个快时钟周期怎么办?

如果data skew不超过1个快时钟的周期呢?一般data skew稍加约束可以限制在ns以内吧?当然我这儿说的快时钟域时钟也就几十、上百MHZ,不超过1GHz。慢时钟域可能不超过1MHz,类似这种。

网友B:
那么第一级触发器的亚稳态可能通过组合逻辑传播到快时钟域而导致数据 “貌似相等” 而产生错误逻辑,是有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第一级触发器的亚稳态可能通过组合逻辑传播到快时钟域而导致数据 “貌似相等” 而产生错误逻辑,是有风 ...

如果我再同步一级,判断后两次的数据相等后再生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再同步一级,判断后两次的数据相等后再生效呢?

感觉可以,但是有点废资源。。。为何不直接同步flag信号呢?

网友C:
同步flag信号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按照你的图示,应该用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但是有点废资源。。。为何不直接同步flag信号呢?

因为快到慢同步,如果快时钟域连发,慢时钟域可能会丢失数据,但我希望一定要同步到最后一次发的数据,用来做控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flag信号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按照你的图示,应该用握手

握手要么就是在同步期间禁止写入新的数据,要么就是有的数据直接丢失了,我想最后一次的数据一定要同步上。

网友D:
这个办法不可行,想其他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不可行,想其他办法吧

请问您有好的方法吗?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握手要么就是在同步期间禁止写入新的数据,要么就是有的数据直接丢失了,我想最后一次的数据一定要同步上 ...

这个更应该在写入端做处理,不要的信号就不要送过来,你判断写端稳定了再送到慢端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好的方法吗?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

题目提到的是慢到快,但是画的图是快到慢,这个希望楼主可以明确一下,然后给一个大概的快慢时钟比例, 设计是否介意占用资源大小。

如果是快到慢,输入数据是一个clk_f宽度 还是展宽后的,能否预估一个最大连续发送数据数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握手要么就是在同步期间禁止写入新的数据,要么就是有的数据直接丢失了,我想最后一次的数据一定要同步上 ...

那,异步FIFO怎么样?不过有个深度上限,资源占用也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题目提到的是慢到快,但是画的图是快到慢,这个希望楼主可以明确一下,然后给一个大概的快慢时钟比例, 设 ...

抱歉,是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快时钟频率最快5Mhz(IIC时钟), 慢时钟100Khz。设计资源的话当然越少越好,但是功能实现优先。

输入时钟是IIC时钟,最快27(9*3)个时钟写入一帧数据;最大连续发送数据量不可预估,完全是外部操作,且没有busy指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更应该在写入端做处理,不要的信号就不要送过来,你判断写端稳定了再送到慢端呗
...

如果写入端无法判断呢?写入端由外部用户控制。系统并没有busy指示位。连续写入多少数据完全由外部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异步FIFO怎么样?不过有个深度上限,资源占用也多点

异步FIFO似乎也只能保证有限个数据可以完全同步到,一旦超过深度上限,数据是不是也只能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写入端无法判断呢?写入端由外部用户控制。系统并没有busy指示位。连续写入多少数据完全由外部决定。 ...

无法知道何时是最后的数据,那就只能你说的那样,直接同步进来再加个debance,数据稳定一段时间就可以认为是最后一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写入端无法判断呢?写入端由外部用户控制。系统并没有busy指示位。连续写入多少数据完全由外部决定。 ...

原来是I2C,那你其实增加strench功能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I2C,那你其实增加strench功能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同步了

数据展宽吗?展宽后,最后的数据可能就抓不到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异步FIFO似乎也只能保证有限个数据可以完全同步到,一旦超过深度上限,数据是不是也只能丢掉了?
...

可以用FIFO控制逻辑控制双口SRAM,你要是说这样都不满足,你要不考虑用DMA吧,毕竟通信时钟总归是慢过写入时钟的,这段时间的缓冲区空标志够硬件做很多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FIFO控制逻辑控制双口SRAM,你要是说这样都不满足,你要不考虑用DMA吧,毕竟通信时钟总归是慢过写 ...

貌似内置DMA可能能满足你的需求,直接使用soc的sram,可以说是特别大了,也没有额外开销,就是要做好总线的仲裁。发送数据就算提前写进来也要等待当前正在发送的数据发送完毕才能加载到通信接口上。那这样的话,外设只需要一个缓冲区,用于存放下一次发送的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置DMA可能能满足你的需求,直接使用soc的sram,可以说是特别大了,也没有额外开销,就是要做好总线 ...

谢谢您!不过我们的芯片本身就很小,没有DMA也没有sram。只能考虑寄存器级的实现方式。这种方案的开销对我来说过于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不过我们的芯片本身就很小,没有DMA也没有sram。只能考虑寄存器级的实现方式。这种方案的开销对 ...

我意思是单独给这个外设加个DMA逻辑,总线做一下仲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步flag信号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按照你的图示,应该用握手

没必要这么复杂, 我之前设计过的一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1. 当src端数据需要同步时, 产生syncing信号, 同时锁住src端数据.
2. syncing信号被dst端采到(单bit sync逻辑, 打2~3拍, 看工艺, 28以下最好打三拍, 你应该只需要2拍), 直接获取src 锁住的数据
3. syncing_ack从dst端同步到src端, 将syncing信号置0.
4. syncing信号==0后, 可以开启下次同步过程.

用到锁src数据的8个寄存器, + 同步的4个寄存器, 共12个寄存器. 具体实现你再优化优化, 可以效率很高, 中间会漏掉一些数据, 但是最后的数据一定是对的, 而且不会同步错误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这么复杂, 我之前设计过的一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1. 当src端数据需要同步时, 产生syncing信号, 同 ...

这大概也是握手同步吧?如果在syncing为高期间src来了新的数据并且为最后一笔,最终数据是否会丢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展宽吗?展宽后,最后的数据可能就抓不到了吧?

你可以了解一下I2C strech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反压机制,从机没处理完数据会拉住SCL告知master等待从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了解一下I2C strech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反压机制,从机没处理完数据会拉住SCL告知master等待 ...

好的,十分感谢! 但是我的设备目前不支持反压的设置,不能与主机通信。主机的动作完全不受控,随机且随意。想知道在这种限定条件之下是否有可能做到无风险的同步?还是就没有这样的电路结构,实现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单独给这个外设加个DMA逻辑,总线做一下仲裁

我的设备也没有总线,只有SCL和SDA两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也没有总线,只有SCL和SDA两根线。

我说的总线是指cpu跟外设通信的总线,在SOC内部……就是CPU给外设写数据的总线,其实就是在sram接口做个仲裁,因为你的通信外设跟CPU都有访问权限,需要避免冲突。看你是要优先级还是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总线是指cpu跟外设通信的总线,在SOC内部……就是CPU给外设写数据的总线,其实就是在sram接口做个 ...

我们是只带IIC功能的混合信号芯片,内部只有IIC接口。没有SOC也没有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只带IIC功能的混合信号芯片,内部只有IIC接口。没有SOC也没有总线。
...

现在是I2C通信时钟比芯片时钟快是吧?还没有总线系统,那你要不就考虑一下双口sram?1KByte够不?总不能你这个是持续通信,数据还不会读出吧?怕冲突的话就写一个异步FIFO逻辑控制写入读出?要是直接打拍,你芯片时钟比通信时钟慢得多,怕是芯片时钟还没同步完接收到的数据,后面的数据就跟上来了,一样会丢
没接触过I2C,要是缓冲区满了能不能发个NACK信号,主机接收到了就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大概也是握手同步吧?如果在syncing为高期间src来了新的数据并且为最后一笔,最终数据是否会丢失? ...

最终数据肯定不会丢失. 同步过的数据记录下来, 没有同步的数据也记录下来, 如果两个不相等, 就启动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是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快时钟频率最快5Mhz(IIC时钟), 慢时钟100Khz。设计资源的话当然越少越好 ...

根据项目情况。将一个Nbyte的寄存器组包装成异步FIFO的逻辑来做接收吧。从描述推测,就算I2C存在连续写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写太多。写读速率大概在5~6  : 1(5M/9 : 100K),所以只能用SCL将数据先暂存在寄存器组里,然后慢时钟再慢慢处理了

网友:
拿IIC做配置吧?我猜的。
如果是这么考虑的话,首先一个I2C支持到5M不代表系统会跑5M。单纯算频率差的话理论上低于2.7M的I2C可以做到仅深度2的缓存不丢数据。
常用快也就是1M,5M应该是给留余量。

一定要跑到5M的话,需要不丢数据则要么用足够大的异步FIFO,你得估数据上限,这深度不好给。
或者输出考虑用更大位宽,比如慢时钟域一次处理两次甚至三四次快时钟域事务。

网友F(2025-10-10):
过来人告诉你,楼主是正解,没那么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来人告诉你,楼主是正解,没那么玄乎。

真可以这么做同步啊,那心里踏实点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