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2ULP的STDCELL Synchronizer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5-08-25):
TSMC22ULP的STDCELL,请问这种cell 需要怎么使用,它也没有2d dff的功能,就是一个single的dff;它的名字里就有个synchronizer的关键词。

楼主:
补2个图

网友A:
没搞明白你的问题, 你把库交给dc, 他自然会帮你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的问题, 你把库交给dc, 他自然会帮你替换.

1、工艺库里一般有一种 2D DFF,两个DFF组合在一起的STDCELL,专门用来做打2拍的同步器(synchronizer)
2、TSMC22的TSMC stdcell,它名字叫synchronizer,但是它是一个1D DFF,只是打了1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