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93K测试机,测试完SCAN pattern 后,将fail的行以及对应的pin 保存在log中

楼主(2025-08-25):
求助,

现在有一些问题,需要将测试完SCAN pattern后,IC fail的行以及对应的PIN,给自动保存在数据中(表格或者文本),不良IC 太多了,能否在V93K测试机上自动保存这些信息?求指点

网友A:
试试Error map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Error map 功能

这个只能单颗测试手动保存,因为有几百颗需要分析,要是每颗手动保存,太费机时了

网友:
问一下供应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tml里面有现成的test method的,叫scan_test。 里面有一些配置,如果想要做的更高级,可以将source code给copy 出来再进一步优化,可以实现自定义存放路径以及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l里面有现成的test method的,叫scan_test。 里面有一些配置,如果想要做的更高级,可以将source code给c ...

感谢,查找TDC了,看到这个是每颗测试log可以保存文本的,去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