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直接爆炸

楼主(2025-08-25):
仿真了STB稳定性仿真,在轻载和重载的时候相位裕度和带宽也够,一仿真瞬态就直接爆炸,如图。请问各位大虾这估计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输出电容多少

网友B:
环路响应速度太慢了吧 你这负载电流一切输出电压就掉下来了 而且最后稳定下来也不对,轻载或重载下DC工作点偏了吧 环路增益很小了

网友C:
我看仿真结果,你的LDO的瞬态响应全是靠环路来保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多少

应该存在两种问题:1.驱动能力达不到题主的仿真设定值;2.负载电容应该比较小,瞬态响应更多地依赖于环路响应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多少

输出电容设置的10pF,但是调到5uf效果也还是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响应速度太慢了吧 你这负载电流一切输出电压就掉下来了 而且最后稳定下来也不对,轻载或重载下DC工作点 ...

这是我10ma轻载测的裕度和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仿真结果,你的LDO的瞬态响应全是靠环路来保证的吗?

是的,没有外加其他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10ma轻载测的裕度和增益。

输出没加负载电容主极点拉到接近10Hz 密勒补偿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现在主极点应该在运放输出 你再看看重载的DC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没加负载电容主极点拉到接近10Hz 密勒补偿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现在主极点应该在运放输出 你再看看重载 ...

这是我25ma的工作点,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25ma的工作点,哪里有问题吗?

你设计的输出电压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的输出电压是多少V

1.2V

网友B:
10ma的dc工作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a的dc工作点呢

DC工作点没问题。现在发现问题是功率管栅极加的大电容影响了瞬态,加入这个大电容瞬态响应太慢了,不加的话环路不稳定

网友:
你这个输出是用电流源做负载的吗?可以改成电阻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DC工作点没问题。现在发现问题是功率管栅极加的大电容影响了瞬态,加入这个大电容瞬态响应太慢了,不加的 ...

弥勒电容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