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IMProPlus建模BSIM4模型

楼主(2025-08-25):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BSIMProPlus这个软件只能对I-V特性进行提参吗,C-V和noise可以吗,我弄了个C-V测试数据,但是在提参的时候报错,我想请问一下C-V和noise的测试数据该怎么提参

网友A:
肯定可以给CV、noise建模。你这组CV数据单位不对吧,Y轴1e-14 pF,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给CV、noise建模。你这组CV数据单位不对吧,Y轴1e-14 pF,太小了

大佬这个有什么文件吗,我把Y轴改成正常大小也提取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有什么文件吗,我把Y轴改成正常大小也提取不了啊

一般安装目录下有example,你可以找找。  你点Optimize看能不能弹出调参窗口,需要再调参窗口改变参数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目录下有example,你可以找找。  你点Optimize看能不能弹出调参窗口,需要再调参窗口改变参数数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