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dcap上下边填不满

楼主(2025-08-25):
脚本如图2所示,endcap左右边可以填满,但是上下边总有间隔,右边也没有对齐,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tsmc28

网友A:
tlef 有问题,你的标准单元不是site的整数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ef 有问题,你的标准单元不是site的整数倍

我的tlef文件是这个,请问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ef 有问题,你的标准单元不是site的整数倍

-GcellMultiple 请问这个参数怎么设置,标准单元库中有相关的信息吗

网友:
检查其他std的lef,改用刚好是site整数倍的endcap cell

网友:
tech lef和你的std lef不配套,site对不上哦,这是闲鱼买的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