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环路LDO断环仿真问题

楼主(2025-08-25):
今天面试官问我这个多环路的LDO仿真,快环路(LOOP1)和慢环路(通过电阻反馈到EA的一路)你是怎么断开的?为什么?

我从来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看别人这么断开就这么仿真了

求助一下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断开仿真原因!

网友A:
首先得明白电路里各个参数是如何设计的,也就是整个多环LDO的理论计算。
然后把stb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通过看PM和GBW快速验证和微调设计参数。
了解stb原理,流程过一遍,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断那样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明白电路里各个参数是如何设计的,也就是整个多环LDO的理论计算。
然后把stb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通过 ...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带EA的慢环和FVF的快环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部分,他想问的应该是断开一个仿真的时候,另一个环路是否会对断开的环路有影响,我的理解是快环的带宽远大于慢环,在快环的工作频率内,慢环早已处于带外。
因此仿真快环时,慢环相当于dc,因此可以带着慢环一起仿真。仿真慢环时,快环只起到了一个增益的作用,因此我觉的带着快环仿真慢环,只会在增益上有一定差别,PM不会有问题,因为整个慢环工作带宽内,快环都是处于稳定增益的阶段。

您是否有更好的理解,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带EA的慢环和FVF的快环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部分,他想问的应该是断开一个仿真的时候,另 ...

这个理解没啥问题

网友:
nice,这个电路参考文献是哪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