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电路分析

楼主(2025-08-25):
大佬们好,请问图中的VCO结构有参考资料吗?花了一倍的电流代价到底要干什么,有相关论文资料的请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A:
最简单解释就是隔绝LPF,Ring VCO靠的是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解释就是隔绝LPF,Ring VCO靠的是延时

LPF在VC电压前面,感觉不太像呀

楼主:
顶顶~~~~~~~请大佬们看看~

网友:
LPF肯定是在前面啊,你难道要直接接到Ring的VDD?好,不讲隔离LPF这些,就单纯看电源电压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