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加endcap失败

楼主(2025-08-25):
sram的底部好像已经插入了endcap,有些地方提示没有这个endcap的实例,但是另一个sram都添加上了,请问大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部分有违例部分没有显示违例应该是工具没有报完。 有几个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斗胆提一下,可以参考  1.指定的 endcap cell 的高度不是整数倍 site 高度  2.每两个endcap中间的空隙是不合理的,检查一下为什么  3.welltap 设置的间距不满足 检查时候用的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有违例部分没有显示违例应该是工具没有报完。 有几个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斗胆提一下,可以参考  1.指定 ...

确实是endcap的size不是tlef中size的整数倍,修改之后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