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25-08-25):
本人最近在学全差分放大器,根据参考资料搭了一个简易的带前馈级和电阻、五管运放构成的CMFB的全差放,目前尺寸基本已设计完毕,但现在有一些问题不太懂。如下图,想要设计单位增益带宽500M,但相位裕度明显不够,应该是第二和第三极点靠的太近了?但我似乎不知道第三个极点是哪几个管子和寄生电容造成的,这该怎么调?

电路各部分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这种具体该怎么调,就是把第二、三个极点拉远一点,前馈级说是补偿一个极点的,但具体补偿哪个极点?怎么调?还望有人能指教一下。

网友A:
I can’t see the figures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an’t see the figures

sorry,不知道为什么,发帖子的明明已经贴图片了,但发出来就看不见了

楼主:
话说这个CMFB的VREF端的晶体管的偏置似乎是不是不正常?但我调到它正常的时候(也即gmoverid=10,region=2)会发现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了,增益特别低,开环输出信号很小。这样目前这样才信号才能正常放大的。

楼主:
频率响应测试如图所示

网友:
这种运放主极点在哪,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级的话,次主极点就在第一级输出点,不能用密勒补偿并且第二级输入管的密勒效应会增大第一级输出的等效电容,让次主极点频非常低

网友B:
这个CMFB为啥会有R2这个电阻呀,有这个运放的参考资料方便分享吗,这个共模反馈没太看懂

网友:
先计算吧,计算清楚就知道零极点受什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MFB为啥会有R2这个电阻呀,有这个运放的参考资料方便分享吗,这个共模反馈没太看懂
...

一本参考教材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MFB为啥会有R2这个电阻呀,有这个运放的参考资料方便分享吗,这个共模反馈没太看懂
...

pdf太大了,发不出来,是一本叫“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参考教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太大了,发不出来,是一本叫“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参考教材。 ...

感谢,有空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太大了,发不出来,是一本叫“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参考教材。 ...

如果想要更大PM的话可以考虑增加CC把主极点再往里推一些,或者把增益降点,要调尺寸来调高频极点是不好处理的,特别是寄生电容产生的,收益不会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