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flow用starRC抽出来的dspf无法跑voltusFi

楼主(2025-08-26):
请问是不是要在star_cal.cmd里面添加一些命令?我抽出来的dspf没有layer跟金属位置等等信息,跟XRC抽出来的差别挺大的,跑IR没看到结果。

最佳答案

网友:
To generate a parasitics netlist to use with an electromigration analysis tool, observ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 Use the following settings in the StarRC command file:
◦ REDUCTION: NO
◦ EXTRA_GEOMETRY_INFO: NODE RES
◦ KEEP_VIA_NODES: YES
◦ SHORT_PINS: NO
◦ NETLIST_TAIL_COMMENTS: YES
◦ NETLIST_NODE_SECTION: YES
◦ NETLIST_CONNECT_SECTION: YES

starrc UG

楼主:
谢谢,我试下,可用即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