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 中二维阵列的表示方法

楼主(2025-08-26):
请问我在cadence schematic想要用总线方式表示一个二维阵列应该怎么做啊?比如我想表示一个16*16的阵列,一维的表示方法是A<0:255>,但是这样后面的连线就会很麻烦,我看GPT上说有A[0:15]<0:15>的方式?请教一下有人用过这种方式么?cadence的help文档该搜那个关键词呀?谢谢!

网友A:
不支持二维,一般做成类似A0<0:15> A2<0:15>,,,A15<0:15>这种,16个pin。
当然另一种方法是A<0:255>,然后连线用<0:255:16>,<1:255:16>,,,,<2:255:16>。或者连线用<0:15>,<16:31>,,,,<223: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二维,一般做成类似A0 A2,,,A15这种,16个pin。
当然另一种方法是A,然后连线用,,,,,。或者连线用, ...

谢谢!请问<0:255:16>这种表示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从0开始到,最大255,间隔16位取数。也就是0、16、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这种表示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好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