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的下冲抑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5-08-26):
上边是一个FVF LDO的原理图,其中包含了下冲抑制电路,但是关于这个下冲抑制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不是太理解,其工作原理在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原文中说到下冲抑制电路在下冲时,会增大MN9的电流,来增大对输出节点电压VOUT的放电速度,使输出电压VOUT快速回到稳定的电压值。

但是增大对输出节点电压VOUT的放电速度不是会减小输出电压值么?这会抑制下冲么?

一种基于FVF的三环路无片外电容LDO电路.pdf (752.94 KB , 下载次数: 18 ) 这是原文专利的pdf

网友A:
会增大MN9的电流,目的应该是把功率管MP的栅极拉低,从而把输出拉高,因为这个电流明显往左边MN8低阻方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增大MN9的电流,目的应该是把功率管MP的栅极拉低,从而把输出拉高,因为这个电流明显往左边MN8低阻方向走 ...

原文是写错了吧,感觉您的这个解释更能说服我。

网友:
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