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产生电路反馈回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5-08-26):
下图中,我断开反馈那根线,在1处加一个电压源,发现1处电压升高,2处电压下降,确实是负反馈,但是为什么呢?

我分析的过程如下:
1处电压升高,NM10电流增大,通过PM1-PM4组成的电流镜电流增大,留到三个BJT的电流增大。
Q3下面的NM3是二极管连接,由于流经NM3的电流增大,势必会引起Vg电压上升,Q3的基极电压Vb(Vc)上升,Ve也上升。
Q1的Vb和Vc与Q3一致上升。
Q2的Vb上升,因为流经Q2的电流增加(流过Q1的电流增加,下面的电流镜NM1和NM2电流就增加),所以Q2的Ve也上升。
至此,Q1/Q2/Q3的Vb和Ve电位都上升,Q1和Q3的Vc电位上升。到这里,无法判断Q2的Vc电位。
从小信号的角度,NM10的Vg电位上升,PM4向下的电流增加,Q2看做共基极放大器,无放大倍数,故ie=ic,ic增大不应该增大2处的电位吗?(Vout=icxRout)
为什么2处电位下降呢?

楼主:
补充一下,用反馈极性分析法,从NM10输入一个+信号,分析出来也是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用反馈极性分析法,从NM10输入一个+信号,分析出来也是正反馈

...

这个不对,电流更倾向于从低阻的Q1进入,然后NM1电流上升,进而NM2电流上升,从而把反馈点电压拉低,形成负反馈。
当然更仔细的计算还要考虑Q3支路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用反馈极性分析法,从NM10输入一个+信号,分析出来也是正反馈

...

你环路看少了吧

网友C:
这里提供两种角度
1.可以从电流角度看,Q1增加的电流比Q2增加的多(射级负反馈降低gm),NM2,Q2电流构成比较器,配合你前面的环路分析,VC2降低
2.稳态时流过Q2的电流恒定,Vt*ln N/R,反馈调节的终态(目标)由上式确定,分析时可认为流过Q2电流恒定,配合你前面的环路分析,NM2电流增加,VC2减小(该角度准确性不如角度一,直观性和物理意义性更强,适合快速判断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提供两种角度
1.可以从电流角度看,Q1增加的电流比Q2增加的多(射级负反馈降低gm),NM2,Q2电流构成比 ...

请问第二个角度是认为NM2的抽电流大于Q2的提供的电流,从而导致NM2漏端对地的电容放电导致的电位下降吗?电位下降导致NM2的电流下降(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然后达到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环路看少了吧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哪里分析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电流更倾向于从低阻的Q1进入,然后NM1电流上升,进而NM2电流上升,从而把反馈点电压拉低,形成 ...

我理解了您的说法,可是不太理解瞬时极性分析为什么这里不管用了呢?如果用瞬时极性分析方法,Q3/Q2/Q1的集电极点位变化应该一致,Q2的区别就是发射极多了个电阻,不改变极性

网友:
2点电位是升高还是下降,取决于流经这个点的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也就是NM2的ids和Q2的idc,哪个变得更大了。NM2的ids等于Q1的idc,问题转化为vb0电压变化导致的Q1和Q2哪一个的idc变化更大。或许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详细说一下哪里分析有问题吗

网友D:
基准电流源的文章推荐有吗,我怎么感觉这还是电压基准加了一级共源输出呢

网友E:
想问下楼主这个电路图的出处在哪,可以发一下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楼主这个电路图的出处在哪,可以发一下吗?十分感谢!

上传附件了,39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流源的文章推荐有吗,我怎么感觉这还是电压基准加了一级共源输出呢 ...

上传到附件了,麻烦给看看,谢谢!! 低失调、高精度双向电流检测放大器的研究与设计_杨悦.pdf (4.27 MB , 下载次数: 2 )

楼主:
谢谢!这样看懂了,最后确实变成负号了,可是,为什么我那样分析不行呢?是因为那样不是正确的反馈回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看懂了,最后确实变成负号了,可是,为什么我那样分析不行呢?是因为那样不是正确的反馈回路吗 ...

你只看了正反馈的环路,我画的是负反馈的环路,整个环路要稳定,负反馈力度比正反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看了正反馈的环路,我画的是负反馈的环路,整个环路要稳定,负反馈力度比正反馈大
...

噢!原来不能只看一条环路,受教了!!!!

网友:
您好,这里如何确定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