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动态比较器比较精度的相关疑问

楼主(2025-08-26):
本人比较器新手小白,搭建了一个strong-arm型比较器,固定一端电压,另一端电压缓慢上升,在翻转阈值附近,比较器翻转了好几次,还没达到阈值时,输出间断地发生了几次错误翻转,超过阈值时,输出又发生了几次错误的翻转,当远小于或者远超过阈值时翻转正确,这应该是比较器的精度所决定的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优化呢

网友A:
加大输入管的尺寸可能提高精度

楼主:
动态比较器跟迟滞比较器不一样哦,也不能做迟滞,动态比较器一般用在ADC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输入管的尺寸可能提高精度

确实是这样,调整了一下电路结构中MOS管的尺寸,精度确实提高了,只有一个翻转点了,但是感觉管子的尺寸增加的好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调整了一下电路结构中MOS管的尺寸,精度确实提高了,只有一个翻转点了,但是感觉管子的尺寸 ...

你这个仿真在翻转阈值附近会有多次跳变得原因是什么?检查一下看看tran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开tran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仿真在翻转阈值附近会有多次跳变得原因是什么?检查一下看看tran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开tran noise?
...

仿真的时候没有开tran noise,就是在仿真的时候理论上输出应该在VIN和VIP的交点处发生翻转,但是在交点之前以及之后输出也会随机地发生翻转,后面我调整了比较器管子的尺寸之后输出就只在交点处翻转一次,这应该是比较器的精度引起的吧,因为我仿真的时候没有仿噪声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没有开tran noise,就是在仿真的时候理论上输出应该在VIN和VIP的交点处发生翻转,但是在交点之 ...

没有开tran noise的话,前仿阶段不应该会出现错误的翻转吧,蹲一个大神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tran noise的话,前仿阶段不应该会出现错误的翻转吧,蹲一个大神解释
...

顶一下,虽然通过调整管子尺寸解决了,我还以为是精度引起的,还是希望有懂得大哥解释一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