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相比传统的电阻分压LDO,其输出阻抗是不是更小了?

楼主(2025-08-26):
FVF LDO的输出阻抗很小,那么其输出阻抗比传统的电阻分压式LDO的输出阻抗更小么?

因为负载调整率=ΔVout/ΔIout,小信号情况下就等于小信号阻抗,那么LDO的输出阻抗越小,其负载调整率是不是就越小(也就是越好)。

但是为什么论文里说FVF LDO有poor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pdf (3.92 MB , 下载次数: 31 ) 原论文在这里

网友A:
负载调整率是低频阻抗,说fvf或者source follower输出阻抗小,是指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调整率是低频阻抗,说fvf或者source follower输出阻抗小,是指高频。

那低频输出阻抗怎么得到呀?

在输出加一个电压源,看流进去多少电流,电压除以流进去的电流就是输出阻抗,这样求到的是低频小信号输出阻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低频输出阻抗怎么得到呀?

这个很简单,可以找一些讲仿真的书看看,比如何乐年那本。接一个idc,ac=1,仿真ac电压,就得到ac输出阻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