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上冲解决求助

楼主(2025-08-26):
为什么这个结构减小不了瞬态上冲呢 有没有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LDO?

ldo瞬态增强电路

网友:
额,有清晰明了一些的图片吗,。,这个图的器件太散,标签也看不太清,比如“3”是接什么?绿色的是VOUT吗?指LDO输出?
最好能看到和OP、POWERMOS的连接关系。
粗略的看似乎是FB的瞬态变化靠上下两个电容耦合,改变PD、PD2的电压,再经过两个反相器整形,直接对VG或VOUT进行上、下拉。
这种的话似乎要FB变化很快才行?你可以试试FB瞬态变化很快的时候是否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