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alss怎么默认开启了SYNTHESIS宏

楼主(2025-08-26):
spygalss怎么默认开启了SYNTHESIS宏,这个怎么才能关闭呢,这个默认宏分支,但是使用get_option define又没有这个SYNTHESIS,但是编译代码又走了这个宏的分支代码

网友:
综合类的工具(FV、Lint、Syn、LEC)默认都是开启的,而且不一定支持关闭。这是IEEE 1364.1-2002标准里规定的。

6.2 Compiler directives and implicit-synthesis defined macros
A synthesis tool shall define a Verilog macro definition for the macro named SYNTHESIS before reading any Verilog synthesis source files.

网友A:
Usage:

set_option macro_synthesis_off <yes | no>

Use this command to disable the SYNTHESIS macro. By default, SpyGlass
includes the SYNTHESIS mac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ge:

set_option macro_synthesis_off

感谢大佬,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