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 点亮线名和走线颜色不一致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26):
电路点亮走线之后,线和名颜色不一致如何解决?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修改display文件,将layer  y0~y9  drawing 的fill color 和outline color 改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display文件,将layer  y0~y9  drawing 的fill color 和outline color 改成一样

感谢回复,我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显示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display文件,将layer  y0~y9  drawing 的fill color 和outline color 改成一样

明白了,感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