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MOS管的栅极驱动能力?

楼主(2025-08-26):
在论文中看到,说“减小MOS管的栅极处连接的电阻,也就是提升MOS管的栅极驱动能力”。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什么是MOS管的栅极驱动能力,上面这两句话怎么划等号的呢?

网友:
实际上mos的输入阻抗并不是无穷大的,所以电阻会分压,减小了控制id的有效vg

网友:
同问,在线等

众多知名国企、上市企业及独角兽电源类岗位急招:
1、上市电源国企大厂 工业电源业务主管 25-45W 深圳
2、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 电源EMC专家 50-100W 深圳/武汉
3、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算力服务的研产销一体的公司 电源技术专家 50-100W 郑州
4、国家高新技术电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高压电源研发工程师 40-60W 广州
5、中电科旗下国企 模拟IC设计工程师(电源LDC/DC-DC)南京
更多其他城市各种方向岗位可+V沟通

网友:
1、核心思路是:
降低栅极电阻------>减少RC时常数(假设mos栅极电容不变)------>栅极的电容充放电速度加快------>驱动能力增加;

2、本质:
驱动电流大小------>电流越大,电容充放电越快;
栅极电阻------>电阻越小,信号传输延迟越低;
栅极电容------>电容值越小,充放电时间越短;

先理解驱动能力是啥,驱动力:从电流看就是能够输出强大的输出电流带动后级电路,以较快速度建立;从电阻看,那必须自己的输出电阻要小(其实输出电流也会随之变大),这样带负载能力越强。最直观的就是你的前级电路,对后级电路的建立速度是加快还是减慢,如果你改变了某个参数后是加快后级电路的建立速度,那就是增强驱动力;反之亦然。建立速度可以理解为一个方波的从0到1过程中,10%-90%VDD的时间,这个时间因为你增强驱动力会减少、也就是建立时间变快。总之,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这个。

所以,mos的栅极电阻小了,电容充放电速度加快,mos的建立时间会快,驱动能力增加,这样讲也可以。

(内容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