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添加IObuffer后,这个cell的PGpin没有连接

楼主(2025-08-26):
如图,添加了IObuffer后为什么这个IObuffer的VDD没有连到电源带上,我用globalNetConnect 添加也不行,小白一枚,请大佬解答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是逻辑连接,你这个是物理连接没连上。
你的M1 followpin间距和stdcell高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是逻辑连接,你这个是物理连接没连上。
你的M1 followpin间距和stdcell高度不一致。 ...

感谢感谢。哇,你是那个教后端的阎浮提吗

网友B:
看着像是track不对,你用的7T的,看一下其他cell是不是9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track不对,你用的7T的,看一下其他cell是不是9T的。

不是,其他的也都是7T

网友B:
如果其他cell都是7T的,那你创建floorplan的时候也要使用core7T的。你可以量一下site高度是7T(0.14)还是9T(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cell都是7T的,那你创建floorplan的时候也要使用core7T的。你可以量一下site高度是7T(0.14)还是9T( ...

您说的是这个track的高度吗,site的高度怎么量。方便加一下好友吗大佬,这个上面发截图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cell都是7T的,那你创建floorplan的时候也要使用core7T的。你可以量一下site高度是7T(0.14)还是9T( ...

我floorplan的时候 -site就是用的7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cell都是7T的,那你创建floorplan的时候也要使用core7T的。你可以量一下site高度是7T(0.14)还是9T( ...

好了好了,好像是floorplan的加了好几个site,默认的不是7T,用setFPlanMode -defaultTechSite 换到7T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个track的高度吗,site的高度怎么量。方便加一下好友吗大佬,这个上面发截图太麻烦了
...

量一下M1 之间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