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做的忆阻器

楼主(2025-08-27):
我听有人说忆阻器是数字方向的,但又有人说是材料方向的。

想问怎么判断老师是做的数字还是材料有没有什么关键词》???

网友:
小马过河,搜你导师的paper啊

网友:
RRAM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方向,新一代存储器,也是边缘计算,存内计算要用的,不错的方向;

网友:
学习。。。
这个目前有商用的没呢?

网友:
类神经计算  完全看不懂

网友(2025-10-27):
材料方向就是做忆阻器材料呗,目前忆阻器重复读写时候,阻值不太准确。所以做多值的这种误差挺大的。所以现在忆阻器都是二值化,既然二值化当然作为数字计算用咯。再就是WTA的这类类脑计算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