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LPS在仿真时有办法查看到详细的measure点嘛?

楼主(2025-08-27):
trigger和target的详细测量点有option吗?之前一直用finsim都是默认在log文件里面有抓这个具体测量点的

网友A:
好像目前是没有的,我之前也问过。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即时交互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目前是没有的,我之前也问过。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即时交互功能

这个其实就是将一段时序测量点的开头和结尾打印到log里,本身仿真器在进行measure操作的时候必定会产生这些信息,很奇怪翻了下alps的手册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关键字描述

网友:
measform=4 即可

楼主(2025-09-28):
请问下楼主,alps的输出波形精度有没有option可调啊?默认的精度太高导致磁盘占用过大并且加载波形时间太长了,之前尝试过使用cmpr_level进行压缩波形,发现最多只能压缩掉20%加载波形时仍然比较慢,就很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楼主,alps的输出波形精度有没有option可调啊?默认的精度太高导致磁盘占用过大并且加载波形时间太 ...

您好,
1. 首先可以考虑根据您不同的芯片类型,选择不同的ALPS仿真设置。
2. 可以通过文件希望小点,建议输出fsdb , alps -format fsdb 。同时可以通 “.option cmpr_level=1 cmpr_output=1” 将波形进一步的减小
3. 可以重点存关心的信号,减少存储信号数量。ALPS带了很多保存波形的选项,例如POSTTOP=N (eg N=3)可以保存从TOP到3 level的波形。 POSTLVL=N(eg:2),可以保存单纯的从TOP数到2的、第2层的design。
4. 可以联系IT,关注一下机器可用内存。

网友B(2025-11-18):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楼主,alps的输出波形精度有没有option可调啊?默认的精度太高导致磁盘占用过大并且加载波形时间太 ...

建议输出fsdb , alps -format fsdb 同时可以通 “.option cmpr_reltol=0.0008 cmpr_absv=1m  cmpr_absi=1n ” 将波形容量会减小80-100倍  请查看2025版本alps user guide 里面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输出fsdb , alps -format fsdb 同时可以通 “.option cmpr_reltol=0.0008 cmpr_absv=1m  cmpr_absi=1 ...

多谢多谢  有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有空试一下

没问题的  已经测试过了  波形变小 50-100倍  仿真也有20%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