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通信 时钟信号要求

楼主(2025-08-27):
各位大佬,
我在用ch341芯片与传感器进行SPI通信时候一直采不到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h341的输出,发现时钟信号每隔4个时钟,时钟宽度变大,每隔8个时钟,时钟宽度变的更大,这种是正常的吗?采集不到传感器信号与这个相关吗?
谢谢!

网友A:
内部可能是按4bit,8bit对齐设计的。但是没有违反spi协议,miso的信号没有一起抓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可能是按4bit,8bit对齐设计的。但是没有违反spi协议,miso的信号没有一起抓一下吗 ...

传感器的输出MISO 没有信号,一直都是ch341的默认高电位。不知道是传感器坏了,还是连接出问题了

网友B:
CH341的I2C/SPI都是类似软件实现的,时钟周期和duty cycle基本都hold不住;
去先看看两边的spi的相位配置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的I2C/SPI都是类似软件实现的,时钟周期和duty cycle基本都hold不住;
去先看看两边的spi的相位配置没 ...

SPI相位是指CPOL CPHA吗?这个应该没问题,都是00。“时钟周期和duty cycle基本都hold不住;”啥意思呀,实际应用中会影响通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相位是指CPOL CPHA吗?这个应该没问题,都是00。“时钟周期和duty cycle基本都hold不住;”啥意思呀, ...

POL/PHA指的是 极性,相位。用错的话,SPI的数据会出现bit错位,如果数据啥都没有,不用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