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双总线问题

楼主(2025-08-27):
若有一个AHB矩阵互连结构,有2个主机(M0、M1),3个从机(S0、S1、S2),两个主机都有独立的总线,但是两者都可以访问3个从机。

当2个主机访问同一个从机时,通过仲裁确定优先级,此时只有一个主机在工作,另一个主机要等,此时为串行。
当2个主机访问不同从机时(例如M0访问S0,M1访问S1),可并行传输,此时发现一个问题:若M0访问S0时,S0给的Hready_out都为高,M1访问S1时,S1给的Hready_out时高时低,那么岂不是互连架构中的Hready_in也时高时低,那么M0岂不是也要跟着等(因为M0的Hready_in变为了低)?
求大佬帮助,多谢!

网友A:
互联中hready_In只有1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联中hready_In只有1根?

每个从机输入端都有一个Hready_in,且值是相同的。只要有一个从机的Hready_out为低,则所有的Hready_in都为低。

网友:
AHB手册3.1下面倒是确认了这一点,确实是这么处理。

这是处理在流水操作多个slave的时候阻止出错。
比如你访问A写入D0,D1,然后访问B写D2,因为流水操作,写入D1的时候地址,sel这些就在B了。那么如果只看B的hready的话,B的hready上来默认处于1,就不会锁住数据。D1就可能丢了。

这在单主的情况下就需要这样与在一起解决,多主情况下自然也得有这个。
如果记录上次访问的从机,然后把这次访问和上次访问的与在一起,再给对应的主和从,这样倒是可以把两个主隔开。

网友(2025-10-21):
三个从机的hready_out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如果只有一个AHB TOP挂在S0,则hready_out和hready接一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