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Input 设置——layout netlist怎么生成

楼主(2025-08-27):
如下图所示,为书上的示例, 是个简单的OTA器件, 请问跑LVS时,input中的layout页怎么设置呢
1. layout  file是.oa格式的, 勾选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后,应该是运行中会自动生成.db格式的吧?
2. 另外的Top Cell, Library Name, View Name都是根据OTA器件所在位置自己手扣的吧?
3. 其中的layout Netlist 内容是怎么来的呢?我照搬直接写OTA.sp, 但因为没有内容文件是空的会报错, 请帮忙指导下该处的内容如何生成。
感谢!

楼主:
按照上面设置,开始run之后,一直停在waiting for layout (waiting for layout viewer to export cell ...)界面,不知道是卡死了,还是在运行哦

楼主:
书上有解释每个位置该怎么填写,只是按照上述填写后,运行了12小时也没运行出来,后来用virtuoso schematic 界面的calibre中的LVS运行几秒就出结果了,之前是用calibre -gui&打开的老版本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