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ong Arm Latch中的失调电压仿真问题

楼主(2025-08-27):
麻烦大家看一下,我这里用的是一个斜率很小的斜坡电压和一个固定的vdd/2的电压进行比较,但是我的斜坡电压斜率变化对每次的Vos改变很大,麻烦问一下大家这里的斜坡斜率应该如何选择,另外我也做了几次mc仿真,3sigma的数据极小,明显不对,希望大佬们可以帮帮忙,感谢各位

楼主:
分别是失调电压的公式和mc仿真的设置,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的offset电压表达式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ffset电压表达式怎么写的?

下面两个是我的表达式

楼主:
调了一天,越调越离谱,正态分布都没有了

网友B:
首先你的model file需要支持monte carlo , 看看是否正确调用了mc model , 另外看看model里面对mc模型是否有高斯分布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两个是我的表达式

你用这个表达式,先认为的加一个offset,看一下这个式子能不能正确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model file需要支持monte carlo , 看看是否正确调用了mc model , 另外看看model里面对mc模型是否 ...

model里是有mc的模型的,我自己也跑了单个mos管的Vth是符合正态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表达式,先认为的加一个offset,看一下这个式子能不能正确计算出来
...

用tran仿真是有计算结果的,我自己也在图里手动标记点计算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斜坡输入来仿真offset的方法很依赖于输入斜坡的斜率和比较器的速度。不是太可靠。
可以参考附件提到的DOTB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比较器noise仿真。
我自己搭了test bench,还挺好用的

A simulation method for accurately determining DC and dynamic offsets in compara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斜坡输入来仿真offset的方法很依赖于输入斜坡的斜率和比较器的速度。不是太可靠。
可以参考附件提到的DOT ...

不好意思,大佬,我这边主要是跟另外一个仿真器做对比,他们想要看一下蒙特卡罗的结果,我之前在b站也看到这个方法了,确实是精度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大佬,我这边主要是跟另外一个仿真器做对比,他们想要看一下蒙特卡罗的结果,我之前在b站也看 ...

了解。我也用DOTB来做了MC仿真,感觉还行,就是搭test bench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斜坡输入来仿真offset的方法很依赖于输入斜坡的斜率和比较器的速度。不是太可靠。
可以参考附件提到的DOT ...

大佬请问如何推广到noise仿真呢,一般仿真noise不是加入transient noise以后改变Vos输入,看correct count到84%的时候认为此时的Vos是一个噪声sigma吗,但是DOTB输出稳定后是50%占空比的时钟,这里怎么确定噪声sigm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如何推广到noise仿真呢,一般仿真noise不是加入transient noise以后改变Vos输入,看correct coun ...

和你说的方法一样的。通过不断改变vos,用DOTB仿真记录输出结果的误码率,来确定noise的1个sigma的大小。因为DOTB仿真方法不依赖于输入信号的斜率,用它来仿真noise比常规的transient仿真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