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 session数量限制

楼主(2025-08-27):
请教下坛友,一个server可以开多少个vnc serssion或者vnc端口比较合适,从而不会影响用户使用体验。

网友A:
看分辨率。1080p 估计能开4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分辨率。1080p 估计能开40个。

谢大佬,如果一个server开的数量比较多了,比如50多个,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能会随机崩某个端口的v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随机崩某个端口的vnc

会不会也有可能随机kill某个端口下所有已打开的terminal(gnome桌面)?

网友B:
最大99个,资源够,使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99个,资源够,使用没问题的

如果需要开99个端口,机器需要配置多少cpu和内存?目前server配置cpu 10个,内存100G,开40个端口,但时不时部分端口或端口打开的所有terminal会被ki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开99个端口,机器需要配置多少cpu和内存?目前server配置cpu 10个,内存100G,开40个端口,但时 ...

配置多少CPU,不应该根据你的业务来吗。我可以用99个,但是别人有可能9个就没资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多少CPU,不应该根据你的业务来吗。我可以用99个,但是别人有可能9个就没资源了
...

是的,大佬,我的意思是基于当前的这个配置,适合开多少个vnc端口?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开99个端口,机器需要配置多少cpu和内存?目前server配置cpu 10个,内存100G,开40个端口,但时 ...

内存太小了。

vnc减小数量直到不掉,这不是固定值,根据你的负载不一样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太小了。

vnc减小数量直到不掉,这不是固定值,根据你的负载不一样会变。

这个机器用来做登录机,内存比较低。

网友:
开多少个看心情,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开99个端口,机器需要配置多少cpu和内存?目前server配置cpu 10个,内存100G,开40个端口,但时 ...

这不是VNC的问题,时不时部分端口或端口打开的所有terminal会被kill掉,是内核默认配置的参数限制
1、查看一下用户密钥配额 grep $UID /proc/key-users

2、根据需求配置密钥配额,编辑/etc/sysctl.conf文件
kernel.keys.maxkeys=400
kernel.keys.maxbytes=64000
3、配置生效
sysctl -p

网友D:
那么多CPU配100G(实际没有100G这么整数吧)内存实在是很怪异。
我2个白金CPU(共96核心)都给配512G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CPU配100G(实际没有100G这么整数吧)内存实在是很怪异。
我2个白金CPU(共96核心)都给配512G内存了 ...

不好意思,描述有误,是12个核心,不是12个CPU。
这是一个虚拟机,不是物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描述有误,是12个核心,不是12个CPU。
这是一个虚拟机,不是物理机

虚拟机不如物理机稳定,如果追求稳定的话,登录界面还是用单独的物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VNC的问题,时不时部分端口或端口打开的所有terminal会被kill掉,是内核默认配置的参数限制
1、查看 ...

你好,对这个不大了解,麻烦帮忙看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