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skill创建group

楼主(2025-08-27):
大佬们谁用skill创建过group的,我在尝试分别用dbCreateGroup和dbCreateFigGroup来创建一个group,然后尝试把用rodCreatePath和dbCreateLabel创建的path线和label加进前面的group中,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使用dbCreateGroup创建的group时,我用dbAddObjectToGroup命令往group里面加path和label,但是没有group效果,我通过查找生成的group ID~>members能够找到我之前加进去的东西,但是layout上并没有实际地把几根线和label绑定成一个group。

另一个dbCreateFigGroup创建地group我使用dbAddFigToFigGroup来添加,这个能在layout中有group地效果,但是我在尝试后发现,FigGroup只能添加dbCreatePath创建的path线,rodcreatepath创建的path线即使用rodpath~>dbId转换成dbId也不行,报错为invalid dbId, 大佬们有没有解决办法。
如果这个不能解决,有什么其它方法可以把我用rodcreatepath, rodcreaterect, dbcreatelabel生成的一堆东西绑定为一个整体呢,类似group或者pcell一样的。

网友A:
6.1.7都有现成的。是为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7都有现成的。是为了学习。

啥意思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