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出失调存储

楼主(2025-08-27):
比较器输出失调存储电容应该怎么取值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预放大增益衰减变带通,和失调电压有什么关系?你看看预放大是不是饱和了。

网友:
一般根据需要的电路速度和漏电来选取,满足电容能在一个clk内存储失调电压,并且在1个clk内电势不会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