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上,为什么我的SRAM区无法铺上PG strip?

楼主(2025-08-27):
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patten_sram_macro_conn -pin_conn_type long_pin -direction horizontal \
                                                   -width 1.5 -spacing 3.5 -pitch 10
                                                   -layers {M5} -nets {VDD VSS} -pin_layers  {M4}

set_pg_strategy pg_strategy_m5_sram -pattern {{name:patten_sram_macro_conn} {nets: { VDD VSS}}} \
                                    -pg_regions  $sram_pg_regions

set_pg_via_master_rule VIA56_6x7 -contact_code FATVIA56 -via_array_dimension {6 7}

set_pg_strategy_via_rule via56_pg_sram -via_rule { \
    {{{strategies: pg_strategy_m5_sram}  {layers: M5}} {{strategies: pg_strategy_m6_sram} {layers: M6}} {via_master:VIA56_6x7} } \
    {{intersection: adjacent}{via_master: default}} }

compile_pg -strategies { pg_strategy_m5_sram  pg_strategy_m6_sram } -tag pg_via56 -via_rule {via56_pg_sram} -ignore_via_drc

结果是,部分SRAM区铺上了想要的stripe铜皮,但部分SRAM死活没有铺上stripe。
对比SRAM区别,看到铺不上的SRAM的PG引脚的地名称为GND,能够铺上的SRAM的PG 地引脚为VSS
难道原因在这里吗?
如何处理? 图示黄色区域也是SRAM,但是铺不上供电的PG stripe。

楼主:
错误使用compile_pg带-show_phantom显示出来了。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M5层上SRAM没有东西啊?

楼主(2025-09-26):
大神出现了。不过是线下问到了大神。大神告诉我,需要调整level级别,原来是0级,调整到1级,就可以看到了routing_blockage.
但是不明白,这个routing blockage哪里来的呢?查看库,没有看到这个routing block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出现了。不过是线下问到了大神。大神告诉我,需要调整level级别,原来是0级,调整到1级,就可以看到了r ...

可能是SRAM本身自带routing blockage,你可以去查看lef files有没有routing blockage的相关讯息,
我的lef files有关routing blockage是叫OBS,你可以去确认看看

楼主(2025-11-25):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RAM本身自带routing blockage,你可以去查看lef files有没有routing blockage的相关讯息,
我的le ...

是的。就是sram macro自带route-blockage.

使用参数-ignore_drc就可以铺pg了。
compile_pg -strategies {pg_strategy_m5_sram5} -ignore_drc -show_phan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