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门控综合约束 急急急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5-08-28):
我在rtl设计中就例化了集成时钟门控,那么综合脚本中把时钟门控生成的时钟作为生成时钟。
(1)需要对其设置成ideal的吗?我设置成了ideal的,但是综合后产生的sdc文件中并没有将其设置成ideal的。
(2)是因为net不能设置成ideal吗?是不是需要将输出pin设置成ideal的?
(3)需要设置它的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吗?

网友:
"综合脚本中把时钟门控生成的时钟作为生成时钟",按道理你自己不定义生成时钟,工具就会一直把主时钟往后传的,不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net是可以设成ideal的,可以参考set_ideal_network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