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能拉伸变形的dummy设计方法

楼主(2025-08-28):
版图有density报错进行手动填充时,会画个 dummy单元(有各层金属或者也有管子),拉伸它,弄个n行m列。
但是就会有一些地方有空隙,如果这个dummy单元拉伸时能变形就好了,就不会有空隙了。

如图,要是能直接拉伸到最右边就好了。

求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纯手动补?想实现类似三排四列 其中第一排缺一个或者多一个的那种阵列排布?

网友:
听起来像是做个pcell就能解决的事? dummy metal floating还是有要求解PG?

楼主:
接gnd最好

网友:
手动补本来就麻烦,差这一点没必要吧,不然真的太费事了。你要是想补得距离完美,就用脚本补。类似就是先全芯片加满dummy单元,然后每个都判断是否和其他层次有重叠,由就删除,没有就保留。这样整体距离会比较均匀。

楼主:
我记得以前有个人帮我弄了个cell,拉伸可以变形,想拉神到哪都行。

网友:
直接做成cell或者mp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