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z仿真得到的主极点频率为什么与stb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25-08-28):
我对FVF LDO进行了stb仿真和pz仿真,发现二者得到的主极点频率不同。

下面是stb仿真结果:主极点频率大概是227.6KHz,手算的主极点频率是207.7KHz,两者相差不大。

下面是pz仿真结果:可以看到第一个极点频率是2.44MHz,这个与stb得到的结果差了10倍,与GBW倒是十分接近(GBW=2.441MHz)。

pz仿真得到的零点频率24.87MHz与手算的结果一致(手算为24.88MHz)。

请问为什么pz仿真得到的极点频率与stb仿真结果不一样呢?

附上schematic如下:
pz仿真的设置如下:(pz仿真的输入源选择的是vref电压源V0)

网友A:
新工艺模型复杂,pz会多出很多乱七八糟的零极点,还大概率算不准。
假如全部用理想器件,pz就跟手算对的上了。

而且你现在仿的就是闭环的极点,本来就应该是gb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工艺模型复杂,pz会多出很多乱七八糟的零极点,还大概率算不准。
假如全部用理想器件,pz就跟手算对的上 ...

奥奥奥,原来是这样,才记起来闭环3dB带宽变为开环的(1+环路增益)倍,我这么仿真得到的就是GBW的值。

还想请教您,影响电路稳定的是开环极点吧,那我可以把环路断开然后进行pz仿真么,我这个环路应该怎么断开呀,我想到的是在power管的栅极断开,但是用什么断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奥奥,原来是这样,才记起来闭环3dB带宽变为开环的(1+环路增益)倍,我这么仿真得到的就是GBW的值。

...

大电感和大电容
或者库里的sp1tswitch选择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感和大电容
或者库里的sp1tswitch选择dc。

请问是不是这样设置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