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三个生成s license的文件并求救大佬

楼主(2025-08-28):
eetop.cn_$家破戒 (1).zip (4.95 MB , 下载次数: 156 )
eetop.cn_SynopsysLicenseGenerator V1.2.zip (1.85 MB , 下载次数: 126 )
救命,我用了这三种生成license的文件,但是生成的license在scl2025.03下面跑sssverify全部都失败了,有大佬可以告诉我到底应该用哪个生成license的文件吗,然后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呀,我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我需要跑的是S家2024的软件,我用的synopsysinstaller5.8安装的,其中scl安装的2025.03,其他都安装的2024.09,安装完卡在了尝试用scl文件夹里面的sssverify运行license验证这一步。
我不清楚是我用生成license的工具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用破解工具里面自带的./pubkey_verify -y和./synopsys_checksum -y,丢scl目录运行发现没有文件被替换。

网友:
有spyglass2024-12-sp1吗? 有的话我交换,帮你做个lic

网友:
最近搞过,可以私信交流

网友:
用第二个去生成,不会出现这个完整性检查错误,会自动做好SSS的,无论是是否加了新的FEATURE,都会帮你弄好,其他的不需要。

网友A:
还有你的SNSPLMD那个文件要用和谐后的去覆盖一下。

网友B:
1)启动服务器不需要关注sssverify的验证
2)新版本sssverify需要用更新的license格式

综上,使用软件直接启动server,patch客户端即可。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SNSPLMD那个文件要用和谐后的去覆盖一下。

我覆盖了,我用第二个生成的我看是synopsys.lic格式的文件,我把他改成dat格式后,用sssverify跑,还是显示不能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启动服务器不需要关注sssverify的验证
2)新版本sssverify需要用更新的license格式

也就是说这个sssverify的验证通过与否并不影响我使用软件吗,我可以跳过这一步吗
这个更新的license格式需要怎么生成,我给的三个软件可以生成吗,还是说用老格式的license并不影响软件使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sssverify的验证通过与否并不影响我使用软件吗,我可以跳过这一步吗
这个更新的license格式 ...

你有这问的时间,自己都测试完了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有没有安装成功的?我安装后提示找不到许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问的时间,自己都测试完了吧?实践出真知。

谢谢大佬,我直接省去这个sssverify直接运行lmg_vcs,但是一直报错license有问题,我看我什么软件都运行不了,能不能说一下我license生成出了什么问题呢,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SNSPLMD那个文件要用和谐后的去覆盖一下。

用那个版本的scl? 试了2023.03和2025.03都没有成功,提示: CVD License file has been Tampered.So no.of license Rest     ricted to Original count

网友A:
我用的2025.03, 里面有一个patch目录,里面有一个snpslmd,用它覆盖安装后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025.03, 里面有一个patch目录,里面有一个snpslmd,用它覆盖安装后的那个。 ...

覆盖了,但是还是用不了licen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覆盖了,但是还是用不了license

你的图挂了,重新发下看看license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挂了,重新发下看看license的错误

11:02:50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11:02:50 (snpslmd) 11:02:50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11:02:50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3809011:02:50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trenta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doradod  EPIC  eved  extremed  fishtail  hscd  imperas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perflmd  piketec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ftlmd  sigmacd  SIINT  simple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rgetl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LTRIXT  vastlmd  vcsd  wlld
09/01/2025 11:02:53 (snpslmd) ------------------------------------------------------------------
09/01/2025 11:02:53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01/2025 11:02:53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9/01/2025 11:02:53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09/01/2025 11:02:53 (snpslmd) ------------------------------------------------------------------

会有类似这样的多段循环重复这段话报错,显示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我的license生成的如下,看起来没啥问题,生了很多次了都是这样。

网友:
hi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遇到了同样的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2:50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11:02:50 (snpslmd) 11:02:50 (snpslmd) EX ...

你的SRC文件发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遇到了同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RC文件发出来看看

你好大佬,这是我的src文件

网友C:
要用非root用户启daem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非root用户启daemon

不是root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