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移位电路的共模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5-08-28):
最近在研究电平移位电路(Level—shift)的相关论文,注意到电平位移电路主要考虑对于dv/dt的抗干扰能力,dv/dt的大小会引起共模噪声,进而会使输出结果出现误翻转情况,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一部分的共模噪声该怎么仿真?比如下图论文中Inose 。我不是很了解对于这一部分噪声电流的仿真设置,恳请大家相助!谢谢!

网友A:
稳态时,可以固定VDDH和VSSH,然后给VSSH和VDDH一个阶跃,并且保持VDDH-VSSH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时,可以固定VDDH和VSSH,然后给VSSH和VDDH一个阶跃,并且保持VDDH-VSSH不变

我看论文中写到输入信号接GND去测的dv/dt,我在测共模噪声的时候,输入信号接GND,VSSH一个阶跃,去看瞬态电流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论文中写到输入信号接GND去测的dv/dt,我在测共模噪声的时候,输入信号接GND,VSSH一个阶跃,去看瞬 ...

可以的,然后保持VDDH-VSSH是一个固定值,比如5V,然后看看输出会不会翻转。您是做dcdc的研究生吗,我是专门做dcdc的研究生,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然后保持VDDH-VSSH是一个固定值,比如5V,然后看看输出会不会翻转。您是做dcdc的研究生吗,我是 ...

可以呀

网友:
私发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