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yglass报错W391

楼主(2025-08-28):
请问代码里头使用了同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寄存器赋值,spyglass报了以下类型错误:

这个实际使用会有问题吗?

大概是这样的场景

楼主:
design has a clock driving it on both edges,报这个错

网友:
图看不到。
应该是不存在同时用两个边沿的触发器吧。
除非特殊要求,不然一个设计里也不应该用双边沿。

网友:
查一下你的工艺库里,有没有这种双沿的DFF-cell;没有的话,综合也做不出来,最后还是得改代码;有的话,保证路径timing就可以。
PS: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
只要符合设计意图就行,STA要考虑duty cycle